[求助] 如何使用cadence仿真信号的PSD(功率谱密度)

楼主(2016-02-29):
如题,求教一下各位,在virtuoso的analog design environment里面,是否可以仿某个信号的功率谱密度?如果可以,步骤是怎样的?

网友A(2025-04-22):
请问楼主找到方法了吗,小弟前来学习,求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找到方法了吗,小弟前来学习,求指教

1、先跑一段瞬态trans仿真,2、在输出波形窗口最上方工具栏找到Measurement->Spectrum,点击它 3、在弹出的右侧对话框的最上方空白栏为Signal/Expr Names,直接取选择当前波形窗口左侧的波形,就能回传到Spectrum中,4、根据信号采样原理和实际的波形频率成分填入相关参数(这个我怕也不熟悉,还在摸索中) 5、good luck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先跑一段瞬态trans仿真,2、在输出波形窗口最上方工具栏找到Measurement->Spectrum,点击它 3、在弹出 ...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