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sertion 求助

楼主(2016-02-29):
最近做一个assertion,要求在信号rd为高时,判断信号addr保持时间是否达到最小保持时间我写了一个assertion但是语法总是不过,求教一下这么写到底哪有问题:
property aaa;
    (rd == 1) throughout( @(posedge clk) addr_dly != addr |-> ##[350] addr_dly != addr);
endproperty
assert property(aaa);

楼主:
怎么出来了个表情。。。。 表情那个地方是 : $

网友(2018-06-07):
normally, we often write it like this:
property aaa;
    @(posedge clk)
     $rose(rd) |-> (rd == 1) throughout(( addr_dly != addr)[*350]);
endproperty
assert property(aaa);

网友(2018-08-07):
表情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