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FPGA的simple dual port ram的特性

楼主(2016-02-29):
请教FPGA的simple dual port ram的特性,如图,我定义的common clk ,
我先在porta上写值,然后在portb上读值,但是没有读到期望值,请问为什么?

配置

配置

波形

波形

网友:
写地址,读地址,以及写的数,读数的位宽你都是选的默认的,你真的需要这么宽的位数吗?可能你在写数的时候以及读数的时候,调用模块所连接的wire或者寄存器与单端RAM的接口位宽不匹配,出现不确定项。。另外你在写之前,最起码要复位吧,感觉像是你调用的问题。
简单单端口RAM的性质是,在同一时刻只能对RAM读或者写。

楼主:
找到问题了,信号理解有问题,wea和ena的理解错了,然后设成write first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