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扫描测试中set_dft_signal求助!!!

楼主(2016-02-29):
在一个脚本看到,为什么下面的scanenable信号和scanmode信号-view既要spec又要existing呢
不是一个已有结构的信号或者扫描链定义的信号吗?为什么下面这两个都要定义?

set_dft_signal -view spec         -type ScanEnable  -port scan_enable -active_state 1
set_dft_signal -view existing_dft -type ScanEnable  -port scan_enable -active_state 1
set_dft_signal -view spec         -type Constant    -port scan_mode   -active_state 1
set_dft_signal -view existing_dft -type Constant    -port scan_mode   -active_state 1

网友:
我的理解,-view existing_dft表示已经在RTL中连好的部分,-view spec 表示RTL尚未连好,若在insert_dft的过程中需要有这部分信号,工具就会帮你自动连过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啊,那两个都定义的信号算什么呢

网友:
1 看看set_dft_signal -view spec   后面漏掉hoookup没有 在存在SE端口来接HOOKUP是常见的
2 --view spec 只用在insert_dft 而-view existing_dft只用在dft_drc 是不是SCRIPT位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