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ADS2015版本在参数自动优化时,报错提示

楼主(2016-02-29):
求助:ADS2015版本在参数自动优化功能时,报错提示

    不知道是不是破解问题?求助哪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只有仔细检查一下,看是否有明显的错误。可能是参数范围设置不对。

网友:
15怎样激活啊

楼主:
据说这是2015版本破解的bug,只能手动更新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http://bbs.eetop.cn/thread-58896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