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宽带匹配,真心求指导!!

楼主(2016-02-29):
小弟做功放,需要进行宽带匹配(2.0-2.5GHz),也看了宽带匹配方面的书,想尝试用多节匹配的方式进行宽带匹配,但是现在的输入阻抗大约是1-300j,ADS上的多节匹配,虚部值很小,匹配的点就在等Q值圆以内,很容易匹配,但是我现在这个输入阻抗虚部真心大,没法进行多节匹配了,求大神提点思路,小弟万分感激!!附上输入阻抗的图:

网友A:
你这个阻抗的Q=17,已经大于你所想要的Q=4.5,实现不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这个问题!!,那我应该怎么弄好,是把管子调大,让寄生电容大点来减小输入的电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或者采用其他的方法?

网友(2021-10-16):
你好,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输入阻抗虚部比较大,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B(2023-01-12):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阻抗的Q=17,已经大于你所想要的Q=4.5,实现不了的

你好,这个阻抗的Q值按照公式计算:Q=虚部/实部=300,为什么等于17呢?想请教请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这个阻抗的Q值按照公式计算:Q=虚部/实部=300,为什么等于17呢?想请教请教,谢谢~
...

是300,我说错了,我多开方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