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 能不能只求中间几BIT的数据啊

楼主(2016-02-29):
比如一个8 bit的SAR ADC,我只想要第3,4位的信息,这理论上可行吗,SAR LOGIC应该是怎么样的?

楼主:
只求3,4位,不从1,2位开始求

网友:
不知道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SAR ADC称为逐次逼近型的意思就是从1/2Vref开始逐次进行低位量化比较,如果不做1、2位的比较,很难确定3、4位大小,至少传统的算法是做不到的。
如果没有实际的用途,估计也没多少人会去琢磨这种算法

网友:
最终会不收敛,如果能想出最后收敛的算法也可行,不过目前并没有看到这样的文章

网友(2017-12-04):
SAR ADC 能不能只求中间几BIT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