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采集不到信号求助

楼主(2016-03-01):
我采用sparten6芯片采集一路数字信号,信号连接到FPGA的一个IO口上,当FPGA里没有烧写任何程序的时候该IO口可以用逻辑分析仪测到信号,但当FPGA里烧写程序的时候该IO口就测不到信号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信号速率是多少?fpga内部的系统时钟是多少啊?

网友: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
好好查查你的UCF,改管脚是定义为input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