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PELINE adc仿真MDAC问题

楼主(2016-03-01):
我的MDAC的输出超过理论值,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也就是推算回去我的增益是大于2 的,在1.5bit电路中),谢谢

楼主:
求高手作答呀,请教过一个师兄,说是可能是失调原因,但是在差分输入为零情况下,输出也为零,是否就证明了不是失调原因呢?谢谢谢谢

网友(2016-12-22):
回复 网友A:

   看样子是个新手哈,先不要急着仿MDAC,可以试试你的电路2倍功能正常不,就是那个接DAC加减的地方在放大时短接就可以了;一般2倍正常,接DAC做加减
就不会有大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兄弟,需要麻烦您一下,能把您说的电路画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