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FPGA烧写后加激励问题

楼主(2016-03-01):
请教各位大神,FPGA烧写成功后怎么添加激励,使得我所配置的io口能够输出波形?

可以用之前仿真的testbench给烧写后的fpga输入激励么? 如果不行,怎么才能给烧写后的fpga加激励?

网友:
是不能给FPGA烧写激励的,这个验证又是另外一门学问

网友:
可以用JTAG口输入一部分激励,像system probe 或system console

网友:
有外接接口io,通过手动添加激励,或者编写代码,生成电路,同时下载到fpga中,不过此时的代码不是仿真的那个tb文件,因为tb文件时不能生成电路的。或者同cpu联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