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cl输出颜色

楼主(2016-03-01):
想把csh下的646845
在tcl里输出该怎么做呢加excute好像不行

楼主:
tcl没有自建的颜色命令么 我只是想让变量自动输出不同颜色

网友(2016-04-02):
折腾了2天, TCL脚本 输出了 BMP图片。 (颜色彩条,多种尺寸)
Tcl -> binary File 读写

网友:
楼上想法很好,
另外,
输出html文件,
或者使用tk等等

也可以试试看。

网友(2020-07-18):
噢噢噢噢噢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