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急求 DDR 中read preamble postamble是什么概念

楼主(2016-03-01):
第一次遇到这两个概念,我该怎么理解?谢谢各位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下图所示,preamble是传数据前dqs的一段,postamble是传完数据时dqs的一段。具体作用应该是让dqs采样dq更准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理解他们类似于setup 和hold,为了提高稳定性?

网友:
回复 楼主:

dqs和dq实际到内存控制器之后,dqs会延迟90°,然后对dq进行采样。以及初始化training的时候,会有一步进行dqs gating,也就是选择合适的dqs窗口,用于采样dq,在窗口之外的dqs不会用于对dq的采样。
所以dqs要超出dq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