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怎么设置仿真结果的形式

楼主(2016-03-01):
我用modelsim仿真,但add to wave后出来的是二进制数据,我是想看它的曲线波形,请问怎么设置

楼主:
有人知道吗

楼主:
各位大哥嫩

楼主:
各位懂的说一下吧

楼主:
在线等啊

楼主:
急急急急

网友:
右键你要显示的信号,radix,各种类型的显示方式

楼主:
积极急急急

网友:
右键波形名称 选择format   analog(automatic)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它是二进制形式的,我应该设置为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