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eco filler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6-03-01):
对ECO的流程有点不太明白,请教两个问题:
1. std cell library 里面有filler,reference name以FILL开头。但是还看到另外一种filler,描述为eco filler,reference name以GFILL开头,不明白这种eco filler有何作用? 在pr结束后会用addFiller加上去,而且优先于DECAP 和 普通的FILLER。
2. 还看到一些logic cell也有相关的eco cell的定义,比如说GAND2这样的cell。比较困惑的是,这些logic cell是不是用来做spare cell? 普通的AND2不能用作spare cell吗?

网友:
1. 一般filler只考虑拼接就可以了,eco filler里边还要包括器件。
2. 如果说是ECO单元的话,应该除了Metal不一样,其他的mask都一样。
所以ECO逻辑单元包括filler,他们的OD,PO,CT的物理位置应该都是一样的。
这样真做ECO的话,使用ECO逻辑单元替换ECO filler的话,只改变metal层就可以了。再流片省了部分mask的钱。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谢谢谢谢,我LVL一下看看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