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版图POWER LINE 提取,提取的GDS 不正确

楼主(2016-03-01):
问题:整体模拟版图抽取POWER LINE ,所抽取的GDS出现错误,导入不进去Virtuoso
      FATAL(387):Unexpeced 'EOF' encountered in a structure record of the input stream file
整体提取时出现上面的问题。但是单个模块入PLL ,ADC ,DAC 等是可以提取成功的。

使用的提取文件:
是在DRC 检测文件后 加  m1_vdda {
                                 x= ME1 net vdda VDDA
                                 copy X
                               }
                               DRC CHECK MAP m1_vdda GDSII 46 0 vdda.gds MAXIMUM RESULTS ALL

                                 ..........
这个出问题在哪?求大神解答!

楼主:
大神们,知道的请给我提点一下吧,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我快一个星期了!!泪奔~~~~~~

网友:
你使用的是什么工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模拟版图用的是virtuoso ,提取power线,用DRC界面就可以提。

   过程 : 整体模拟版图做完,需要提出POWER 来检查,是否POWER有问题(浮线,电源线过窄,接触不充分),利用DRC界面来提取,生成相关电源的GDS,然后再导入到VIRTUOSO 中检查。

网友:
drc能检查,电源线过窄?不知道功耗,他怎么判定?

网友:
既然是模块的,后仿真一下不就好了。不知道你这样搞有什么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把所有power LAYER 层都提出来,重点看一下,电源线是否打的足够强壮. 后仿肯定是要过的。模块比较多,整体版图比较复杂,所以是要提出来看一下的。
重点是  单个模块都能提出来,但是到了整体,提的GDS 就倒不进界面中了。啥原因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般版图的电源是肯定会达到所需的宽度。
我可能没有说清楚,这个提取只是想把POWER 线从版图中提取出来,比较方便,也清晰。

网友:
看看你导出的时候有没有报什么错误。导出的gds不会存在,再导不进去的。

网友:
而且你这样搞,还不如把模拟的lef提出来,直接用PR工具做IR分析不是更好

网友:
总体提取出来多少结果?(drc 错误) 如果结果比较多,这样就是正确的,导入就会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整体
           137491416   vdd.gds
             50527848   vdda.gds
           163077416   vssa.gds
           156327528   vss.gds

提出来的倒是很大,但是导入的时候 就说 unexpected 'EOF'  (错误见发的贴),不知道为啥

网友:
你为什么要导进去呢,我都是提出来了,然后用一个软件来读取提出来的GDS,不知道你那里有没有,敲一个命令:calibremdpv会运行这个软件,可以直接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