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比较器失调电压仿真怎么取出失调电压

楼主(2016-03-01):
想用蒙特卡洛模型防出 考虑mismatch 的失调电压
网上给了一些参考文档能明白大致原理,但是细节的地方并没说清楚
参见下图
vp  vn提差分电压,VCM提供共模电压,vp-vn按照三角波规律由负到正,导致比较器翻转的电压即是失调电压VOS
现在问题来了,怎么把Vos取出来呢?

网友:
百度经验里面有讲

网友:
楼主仿真出来了,说下一个sigema是多少mV,
我这边用的strong-on高速动态比较器一个sigema是11mV,不知道还有没有提升空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这个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wSnHqFaZiX_nlWwWxku

文中取失调电压的表达式我看不懂,还望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表达式的意思是,当voutp第一次变高时,即第一个上升沿时,记录下VINP与VINM的差值

楼主:
回复 网友C:

OK,已经 搞定了

网友(2022-01-13):
请问一下仿PVT下的Vos时,不同电源电压下的Vos表达式要怎么写?因为涉及到电压跳变点的时刻不同

网友D(2022-11-03):
求问这个表达式该怎么敲,nil为什么意思

网友(2023-06-18):
引用 网友D:
求问这个表达式该怎么敲,nil为什么意思

这个表达式是先选中翻转的那个曲线,在caculator选cross函数,cross函数就是获取当信号向上或者向下跨过你设置的阈值时的时间,nill是设置完自动生成的,我理解就是空的意思,因为有的参数用不到,不用设。
不会用函数的话可以在candence help里面搜一下那个函数

网友E(2024-04-20):
您好,请问这个cross函数里面,后面为什么要减去“1e-08”呀

网友(2025-10-14):
引用 网友E:
您好,请问这个cross函数里面,后面为什么要减去“1e-08”呀

请问这个最后为什么要减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