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分频的时钟算是同步还是异步的?

楼主(2016-03-01):
数字分频的时钟算是同步还是异步的?如果用计数器分频,当作时钟用,这样分频之前和分频之后的时钟算是同步还是异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好不要用分频的时钟,用一个分频时钟的使能信号就行了,是能信号和原始种同步,是同步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明白。但是假使用分频后的时钟,是不是也是同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同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步的。他们有固定的相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