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标题 altera lvds

楼主(2016-03-01):
有没有可能将定义diffio_tx的差分对用作差分输入?

网友:
当然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玩?我第一次用altera的芯片,编译错误提示引脚不能作为差分输入引脚,我看报错引脚为diffio——tx的引脚,不是diffio——rx的,altera要严格区分差分输入输出吗?

网友:
你要什么差分电平,你要使用伪LVDS,还是LVDS的serders管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我这有个板子是外部AD芯片输出的数据和时钟均为LVDS电平,接入FPGA的差分引脚上,本来应该全部接在diffio_RX(RX channel)的差分对上,是但硬件人员将部分引脚接到了diffio_tx(TX channel)的差分对上,导致逻辑在编译时报diffio_tx不能作为输入的错误,我想看看这种情况还有救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