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up-converter,DAC,I,Q两路,带宽的问题

楼主(2016-03-02):
1。不清楚带宽在整个transceiver的各级是否定义是统一的,比如在ADC/DAC数据的带宽和在RF上变频或下变频是频谱的带宽。在基带(频谱关于f=0对称),信号的带宽是fh还是2*fh(fh就是信号的最高频率)。根据Nyquist采样率,如果用A bps的ADC采样一个最高频率为fh的信号(姑且认为这个信号是基带的),那么必须A>=2*fh。所以如果从基带的信号(最高频率是fh)分两路I,Q出来,分别由两个性能一样的采样率为A bps,比特数为B 比特的ADC采样后,每一路的信号的带宽是不是基带信号的一半?每一路的带宽是多少fh?
2.经过ADC采样后,I,Q两路分别乘以LO的sinwt和coswt,我看书上说这个是QPSK,然后可以在不增加channel bandwidth的情况下传输更多信息,书上说原理是sinwt和coswt是正交的,所以在后面的解调的时候能够区分出I和Q分别解调。我就想问,怎么突然就不增加带宽然后可以提高传输的数据了?不是一般想要传输更多数据,都是增加带宽么?这个情况是囊括在香农公式C=B*log2(1+S/N) 里了么?

3. 同样采用1里的假设,被上变频后,I,Q每路信号的带宽是多少?这时候带宽在频谱上的定义变了么(比如上变频后,频谱在(-d,-c)和(c,d)之间,那么带宽是(d-c)/2还是d-c)?

3. 当I,Q信号在送到天线前,被加起来后,加起来的信号的带宽是和原来I,Q每路信号的带宽相同还是两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