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SPARTAN6系列FPGA能支持DDR3L吗?

楼主(2016-03-02):
DDR3电平是1.5V, DDR3L是1.35V,请教一下SPARTAN6系列FPGA能支持DDR3L吗?

楼主:
经查是完全可行的,以下摘自Micron DDR3L器件的datasheet:
Description
The 1.35V DDR3L SDRAM device is a low-voltage version of the 1.5V DDR3 SDRAM device. Refer to the DDR3 (1.5V) SDRAM data sheet specifications when running in 1.5V compatible mode.

Features
• VDD = VDDQ = 1.35V (1.283–1.45V)
• Backward-compatible to VDD = VDDQ = 1.5V ±0.075V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我也在设计spartan6 ddr3板,谁有参考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