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sertion 如何打印到指定文件里

楼主(2016-03-02):
加了assertion,在仿真log中有打印,但是我想把assertion单独打印到一个文件里去,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
如果你用的是ncsim,有tcl命令可以实现:
assertion -logging -all -redirect assert.log -append
如果是vcs,可以查查手册看有没类似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命令加载到哪里? 我加到仿真命令后边报错说不认识-redir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