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有关相位噪声的offset frequency

楼主(2016-03-02):
仿真OSC的相位噪声得到的曲线 横轴为Offset frequency(偏频),指的是与中心频率的偏差?那么在small offset frequency 处为什么可以被认为是低频呢,不应该认为△f越小,离中心频率越近么。。。并不能代表真正意义上的高频与低频吧

网友:
因为尽管产生的是一个高频信号,但是其steady state是被认为是一个DC的态,任何在output frequency周边出现的噪声都是因为低频噪声的缘故。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了那么多的资料都没有看到过相关的解释,非常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您是在哪里看到的呢,可否推荐个资料~

网友:
自己理解的@_@!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x anyway!

网友:
我以前也不是很理解你说的问题,后来问了一个前辈才明白。其实是这样的,VCO的函数表达式为Wosc=W0+Kvco*Vctrl,Wosc是VCO输出角频率,W0是VCO中心频率,即频偏是在W0的基础上偏的,实际上就是把低频谱加了一个W0。不知道我解释的你看明白没。

网友:
VCO的混频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只是RC振荡器或者其他的并没有VCO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Thx 4 ur reply   消化消化。。。您说的这个在所有能输出稳态周期波形的电路都通用嘛,相位噪声的出现不只是在VCO中额。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一样的,噪声是加性的,低频噪声经过VCO加上中心频率后,叠加上VCO的相噪,就有了最后的输出相噪。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是我的电路里没有VCO额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你的电路有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只是个简单的RC振荡电路,输出一个频率稳定的方波

网友:
回复 网友C:

    Strictly speaking, noise in oscillator is not additive, since vco is non-linear by its nature.

网友:
回复 网友E:

   恩恩,有道理,我说的不严谨。前辈,请问,如果是在一个很小的频率范围内,能不能近似看作是加性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You can have a try: build a simple VCO in Spice, and inject a current with frequency different than the central one.  At the output you will not observe f0 or f_injection. That is due to non-linearity.

  When noise frequency is far away from DC, then linear model is a good approxima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E:

  Get it! th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