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静态工作点为什么显示不出来了?

楼主(2016-03-02):
我用的是 smic18mmrf工艺库,为什么不显示静态工作点?我点了annotate,,,

网友:
请传一张ADE里面Outputs->Save all的截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了

网友:
DC仿真选项,把那个保存DC工作点选项勾上

网友:
试下save all,然后下面格式选 sst2 或者psf,要是仿真完咯还出不来,就进result browser看看到底存咯啥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save all在楼上,你帮我看看吧。没看到你说的sst2或者psf

楼主:
回复 网友B:

   勾上的,还是不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因为IC515的原因吗?好久没用咯,进result browser看下呢,看那些点存下来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只能 print 出静态工作点?

网友:
不是阿,肯定可以annotate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哎,这是怎么回事,用tsmc18rf库,就可以的看到,现在用smic18mmrf怎么看不到了

网友:
那估计真是PDK的问题咯....

网友:
smic18mmrf 是micro-model?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清楚呀

网友:
软件重新启动一下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们都是从老师那复制的,都看不到静态工作点,,,,,,啊啊啊

网友:
edit/component display 里面设置一下就好了。
如果还是不行,你对着电脑拜一拜,一般都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对,里面怎么设置

网友:
dc仿真有没有勾选save DC operating Point?

网友:
回复 网友F:
点开这个菜单前需要先选中一个器件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