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能中断仿真后继续仿真吗?

楼主(2016-03-02):
能中断仿真后继续仿真吗
能中断仿真后继续仿真吗

能中断仿真后继续仿真吗

网友A:
你用什么仿真工具,hspice和ams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1,hspice怎么继续?   2,我用的是spectre,这个怎么继续?

楼主:
回复 网友A:

   ?????????????????

网友:
回复 网友B:
Stimulation-> Stop

网友:
hsim是ctrl+z挂起,然后输入cont,回车继续
其他的没有用过

网友:
首先使用ps或者top命令获得pid号,例如pid是1888
暂停仿真 kill -STOP 1888
继续仿真 kill -CONT 1888

网友C:
spectre只支持tran分析中断之后继续仿真,默认仿真时间每超过30分钟,会在/netlist下面生成一个tran.srf的文件,ADE里打开tran分析,选options,在recover里填上srf文件的绝对地址,就可以继续仿真了,具体断点设置看help文档,继续仿真之前注意保存上次的仿真结果,系统默认覆盖。

楼主:
多谢大家。
我时时。

楼主:
回复 网友C:

   option里没有recover。。。

网友(2021-12-22):
引用 网友C:
spectre只支持tran分析中断之后继续仿真,默认仿真时间每超过30分钟,会在/netlist下面生成一个tran.srf的 ...

MARK
谢谢!

网友(2023-03-31):
引用 网友C:
spectre只支持tran分析中断之后继续仿真,默认仿真时间每超过30分钟,会在/netlist下面生成一个tran.srf的 ...

Mark again

网友D(2023-08-14):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仿真工具,hspice和ams都可以

请问AMS中断了如何继续仿真,怎么操作呢?谢谢。

网友(2023-12-11):
引用 网友C:
spectre只支持tran分析中断之后继续仿真,默认仿真时间每超过30分钟,会在/netlist下面生成一个tran.srf的 ...

啊啊啊啊

网友(2024-05-13):
引用 网友D:
请问AMS中断了如何继续仿真,怎么操作呢?谢谢。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