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确定芯片流片的MASK层

楼主(2016-03-02):
现在有gds导出时的PIPO文件,能够看到芯片所使用的所有层。但是怎么确定流片制版的是哪些层啊?
还有逻辑运算表,怎么使用,怎么挑选其中的流片必须选的层是哪些啊?
谢谢回复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把用到的器件告诉foundry,让foundry告诉用了那些mask。

麻烦的办法就是根据输出的layer表格,对照design rule挨着确认,逻辑运算的表格会写了那些层通过哪些层来逻辑运算,只要确认清楚没有遗漏就可以了,剩下的事情交给foundry来完成。

mask决定了花费,所以自己好好确认下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对照design rule确认了一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已在帖子上添加了“已解决”
还能请教一个问题吗?
我找到了之前流片时,上传gds后流片厂商生成的LDDI文件;
该文件中有一个Mask层的列表,想请教一下,其中tape out选项标注“Y”(yes)的mask层是否都是流片厂商流片时所制版的层?
谢谢回复!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这样子的。
另外你自己流片的东西和跟别人mpw的也不一样,mpw也许你的数据没用到那个层,但是某些mask也有可能还是要做的

网友(2023-12-08):
EDA软件能实现根据版图或GDS快速拉出实际的mask list吗,不是lay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