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calibre求助

楼主(2016-03-02):
大家好:
       我在安装calibre时候出现如下信息,请问有知道是什么原因的吗?谢谢~~~
    IMPORTANT:
    Having read the entire license, do you agree as an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 to the terms of this legally enforceable agreement?
     - A response of "yes" means you agree to be bound by the terms of this license.
    Do you agree to be bound by the terms of this license. (yes/no)>yes
The most recent version of MIP is already installed in: /home/EDA/calibre2014/install.ixl

Invoking Mentor Graphics Install to install bundle
sh: 1: /home/EDA/calibre2014/install.ixl/mgc_install: not found
root@pc:/home/EDA/calibre2014# ls

网友:
安装过程中出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是的,一直找不到解决方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home/EDA/calibre2014/install.ixl/mgc_install这个路径下这文件有吗?

网友:
应该是没有ld-lsb-so.3???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文件路径下是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呀?可以系统的一个什么库么?

网友:
一个系统库,

网友:
回复 楼主:

   需要有个installer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额,想请教这个系统库该怎么安装呀?小弟是Linux大白菜~~
求帮忙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需要什么installer呀?小弟是linux大白菜,求指教呀~~~
谢谢!

网友:
用ldd命令查看需要的库全否

网友:
用yum命令安装相应的系统文件

网友:
注意32还是64位

网友:
直接执行calibre安装文件

楼主:
额,好的,我研究一下,多谢呀~~~

网友:
原始安装包自带安装器

网友: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了,后来发现文件后缀是.exe, 去掉后缀再运行就好了。

网友:
1) sudo mv aoi_cal_2015.2_36.27_mib.exe aoi_cal_2015.2_36.27_mib
2) sudo ./aoi_cal_2015.2_36.27_mib

网友(2016-04-04):
回复 楼主: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ubuntu15.10   64位。

网友(2018-01-26):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19-07-18):
重启一次虚拟机,然后再重新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
目前在看

网友(2020-04-20):
楼主,请问你这个原因解决了么?
缺少什么库呢?

网友C(2020-05-23):
将那个.exe用归档管理器打开,然后解压到那个i开头的文件夹中再安装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将那个.exe用归档管理器打开,然后解压到那个i开头的文件夹中再安装就行了 ...

老哥,能在具体一点吗?i文件夹是install.ixl?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哥,能在具体一点吗?i文件夹是install.ixl?

是的

网友:
感谢老哥,试第二次成功了,我直接把.exe文件放到i文件。

网友(2022-02-17):
参考19楼的,把.exe后缀去掉再执行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