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6 edit technology file不能编辑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6-03-02):
ic616 edit technology file不能编辑是什么原因啊,会提示一个DEFT的东西,这个是什么啊?求大神解答,DEFT是一个软件还是一个功能啊

楼主:
跪求大神解答,是软件问题还是我设置问题,非常感谢了。

网友:
   貌似你的ic616没有正确安装,你去tools/bin目录下看看有没有deft, 然后在于tools目录里有没有deft这个目录?
如果都有,你应该检查一下deft的权限,看看你当前的用户是否可以访问并执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了 现在没纠结这个问题了,通过别的途径解决了,还是对61不怎么熟悉,在熟悉中。

网友(2016-09-02):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是通过什么办法解决的?现在我也遇到和你之前同样的问题。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