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射频前端电路设计,仿真结果达到多少好?

楼主(2016-03-02):
射频前端电路由LNA和MIXER构成,用cadence仿真,增益应该达到多少? IIP3呢?LNA 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结构好?mixer准备采用吉尔伯特无源

网友:
这个根据需求吧

网友:
根据需求,前端集成中LNA用CASCODE结构居多;混频器采用I/Q镜像抑制混频器居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做的是高线性frond end .混频器的iip3要达到多少呢?lna mixer增益要到多少,smic18工艺

网友:
这个需要根据系统指标确定。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要接收的输入信号是多大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射频信号 -30dBm 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挺大啊,这样设计指标估计会很松吧,我们都是到100dBm~-90dBm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