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vivado设计的bd工程,怎么换硬件平台

楼主(2016-03-02):
创建工程时选择的KC705的硬件平台,系统已经设计完成。现在想换为xc7k325-676的FPGA,该如何更改工程。

网友:
从工程属性里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改过了,貌似直接改不行。upgrade IP核以后,一大堆错误。点开IP的log看,里面写的还是fft900。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有人能解答

网友:
可以换,不过确实很麻烦

网友(2016-05-30):
楼主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只是更换芯片型号,会出现一堆错误。

网友:
换了器件以后,IP核要自己重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