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 bandgap circuit討論

楼主(2016-03-02):
我最近看這篇文章  也實做了電路  雖然沒有辦法像paper做的那麼好  不過至少準度比一班的constant gm在不同 corner和溫度下準多了

但有個問題是  這個電路會震盪嗎?

我把power 從1.8v下降到0.8v  中間卻開始震盪  請問有人有這部份的經驗嗎

或者把power給個pulse接著輸出就開始抖動了....

楼主:
自己頂一下~~~

网友:
在M15的gate 那里加个cap

楼主:
回复 网友A: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网友:
稳定环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過M15的gate只有constant gm的positive feedback
只要constant gm設計好的話  應該不需要電容吧!?

网友:
启动时可能是打信号,仿真不一定准,加个是为咯保险。

网友:
有两个环啊: 一个是M10-M13 接在M15,
                  一个是R2,M9,M7,M61和M6,接在M14 上,容易振荡啊?

网友:
你加一个ac信号在电源上,扫一下psrr。就知道对电源噪声的抑制能力。

网友:
对于 M1, M4 和 M21环, 如果一个正的电压噪声在M1的S 端, 那么会放大到M4的G端,然后会有一个负的电压在M21的G端, 所以一个正的噪声使得M21 Vgs不断增大,同理 M61也一样。所以会有振荡。

网友:
有些人講的好奇怪~~~
Thanks~~~

网友:
相当不错,最近在学习MOS偏置的BIAS

网友(2016-12-05):
加了HAMMER 后起震,应该还是LOOP sta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