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计算放大器transfer function的数学软件有没有

楼主(2016-03-02):
各位大神想请问一下有没有能够进行符号运算的数学软件?
主要需求就是求放大器或者loop gain的transfer function,手算太麻烦,尤其是放大器有各种feedforward和compensation的时候。比如下面这个。

希望能有大神推荐一下适合的数学软件,谢谢!

图片来自JSSC2007 A Low-Dropout Regulator for SoC with Q-Reduc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tlab可以么。。。找了一下matlab还是适合数值运算maple之前有接触,后来卸了。多谢答主,我再去试一下

网友:
matlab symbolic 计算,绝对是最强大的。

对于这种ldo TF的推导,最大的问题是在于化简。否则,你的matlab表达式会写三张纸都写不完。

怎么化简,你需要请教你的学长或者导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解答!!今天试了一下,matlab的功能果然是强大到我毫不知情啊。。。

网友(2017-01-03):
matlab有化简的命令啊。

网友(2018-10-08):
楼主 能说下你的方法吗,用了什么工具,simu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