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用mos电容替代PIP电容做密勒补偿电容的可行性?

楼主(2016-03-02):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如图所示是基准电压转成基准电流,求教其中op的miller补偿电容能不能由PIP换成mos电容?其中正常工作电压标出了,但是有周期性的上电过程,这样换会不会带来稳定性问题?可以换的话就少一张mask,请各位指点一二改如何分析,仿真了stb,PM=87°,谢谢各位!

网友:
基本上都是用MOS CAP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回复。  哦~~这样就好,那就按照正常的设计,开环跑的差不多了,丢到实际应用中stb跑一下就差不多了吗?关于上电时候有什么要考虑的呢。

网友:
一个二级环路,怎么会有稳定性问题。随便补偿一下,取得一个好的瞬态呼应就好了。

网友:
要求也不是特别高的话,不用2级,ota不好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