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Quartus与Modelsim使用的方法

楼主(2016-03-02):
最近在学FPGA,看的夏宇闻老师的verilog数字系统设计,经常看到这样的代码,比如下面的代码,请问一下显示的内容在哪里看,是不是用Modelsim?这种代码是不是直接用Modelsim的Start Simulation还是先编写Testbench?

module display_cmds;
    reg a;
    initial $monitor("\$monitor: a = %b", a);
    initial
       begin
       $strobe ("\$strobe : a = %b", a);
       a = 0;
      a <= 1;
      $display ("\$display: a = %b", a);
      #1 $finish;
       end
endmodule

网友:
肯定要先编写testbench

网友:
肯定要先编写Testbench

网友:
肯定先编写Testben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