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Quartus和Modelsim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6-03-02):
刚开始学FPGA,在看夏宇闻老师 的书,经常看到类似于下面这种的代码:module display_cmds;
    reg a;
    initial $monitor("\$monitor: a = %b", a);
    initial
       begin
       $strobe ("\$strobe : a = %b", a);
       a = 0;
       a <= 1;
       $display ("\$display: a = %b", a);
       #1 $finish;
       end
endmodule

请问显示的内容在哪里看,Modelsim吗?这种代码是不是直接添加到Modelsim的工程下Start Simulation就可以用了,还是也必须先编写testbench?需要准备哪些文件才能仿真?有没有什么可以给初学者的建议?

网友:
这种应该是modelsim,你把这个testbench和本身的代码一起仿真,然后modelsim下方的框里会有显示,波形的话要自己打开波形界面,把自己需要的信号添加进去,就可以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