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神如何训练电路手算的方法

楼主(2016-03-03):
看了原来的一些帖子,都在强调电路的手算,面试的时候也要求推导一些传输函数或者分析电路,如何训练电路的手算的能力那,因为没有人可以指导,都是自己在摸索,有些简单的电路可以仿真验证,可是复杂的电路,即使分析了,也不知道的分析的对不对,有点困惑?请问大神们是如何提高的那,请指点.

网友:
這應該都要花時間的,
您如果有時間,
可以參考Razavi 出的analog IC Design BOOK, Bibie !
裡面有common drain, common source, common gate,folded Cascadsed structure
等基本電路讓您可以更理解基本電路架構,
另外習題也是出的很精采,
習題解答已經有了可以download,
您可以當練習,
但真的很花時間.
您如果是大學生與研究生,
真的非常鼓勵那模做,
會加強電路一甲子的功力喔.

网友:
在手算过程中也可以采用符号计算软件(如mathmatica)节省解方程和化简的时间, 只需要列出电路方程以及对最终表达式进行整理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