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do实时序警告问题?请教

楼主(2016-03-03):
使用vivado2015.1时,程序综合和布局布线都通过,但是布局布线时出现了一个critical warning,说是不满足timing的要求,查看报告如下图,但是刚接触vivado,根本看不懂,不知道该怎么分析,求大牛解答,其中clk_out2_clock是系统100M时钟经过调用ip生成的25M时钟,另一个clkout1是50M。顺便说一下我还是试着生成bit文件,然后下载到板子里看效果,确实有些问题,而且很可能就时序问题。

网友:
打开报告看看具体是那条路径出了问题?

网友:
两个时钟是不是同源的?驱动的逻辑间是什么关系?如果不同源是典型的CDC问题,需要对每个Clock Tree和相关逻辑做约束,CDC的部分要进行特殊处理,处理过的逻辑如果还有这类的warning的话是可以忽略的。

网友(2016-09-27):
还是查看路径确定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