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这种结构的差分放大器有什么好处和坏处啊

楼主(2016-03-03):
尾电流源分开了,而且在分开的地方又加了个电阻R,这种差分结构有什么好处和坏处啊?小弟求教

网友:
减小因为R带来的裕度问题。但因为两个电流源的噪声非相关 ,会带来噪声

网友:
是为咯稳定 input gm吧,有点类似source degeneration. 这样的话电路的gain对process变化不敏感。

网友:
这是源极退化的一种方法,很常见随便一本书上都有,分析小信号模型的话就可以发现输入对管的源极带了一个R/2,稳定了等效跨导。
这个R/2不消耗任何电压裕度,可以让电路headroom更大,跟一般直接在输入对管源端接电阻的方法比起来就是两边的尾电流可能存在失配,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尾电流又用了共源共栅因此匹配又会更好。

网友:
内容写两个二极管啥作用?

网友:
gm cell...

R to increase linearity

diode to limit output swing

网友:
sansen上不是就有说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版主大人啦,还有楼上那几位哈

网友:
可以看一下差模等效电路

网友(2021-05-23):
上面的那个电阻是为了增加摆幅用的,将上面管子的vds由vgs-vth 变化到vgs,下面的管子是为了提高线性度。,用共源共栅也许就是上面说的提高两条路的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