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教。。。高速layout

楼主(2016-03-03):
如题,想请教下什么是高速layout在很多招聘的网站上都看到说要会高速layout,什么样的电路结构算是高速layout,高速layout在做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他与普通的layout有什么区别?行业小白,请大神指教。

网友:
把招聘贴上来看看

回复 楼主:

网友:
我也不懂,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对寄生参数要求特别压?

网友:
没有听过!

网友:
模拟部分没什么特别的,对寄生有要求,layout要过后仿(根据后仿反馈优化layout)

网友(2022-08-29):
refer to Bogatin's books , and study 3 times ~~~

网友:
一般是射频芯片,信号频率高,导致一系列的寄生问题,对走线要求很高。寄生的阻抗容抗要特别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