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好好的电路图不小心弄成这样,原来的电路图还能回来吗

楼主(2016-03-03):
好好的电路图不小心弄成这样,原来的电路图还能回来吗

好好的电路图不小心弄成这样,原来的电路图还能回来吗
好好的电路图不小心弄成这样,原来的电路图还能回来吗

楼主:
哪位大神帮帮我这笨鸟吧

网友:
你是怎么变成这个页面的?怎么操作的?

楼主:
当时瞎点一下,也记不清这么弄的,好像是这样的 BQT6NL)9DNNI68{UYWLFCAA.png 。这是什么图呀?

网友:
我曾经也做过这样的事情,后来把电路重新搭了一遍。

网友:
你可以看下sheet选项看下里面有没go to ...那个选项,有的话点那个,里面有个选项选index,然后在e进去,看下能看到电路嘛,很好奇你是怎么弄出这个页面的

楼主:
回复 6# liuxin_f  好像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我也重搭了,就是想知道有没有救,当时也没保存数据,又要重新调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之前我把电路搞成这样,是在symbol的视图,create cellview,结果就建了一个电路图,把原来的电路图覆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