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各位LVS电路导出失败的原因

楼主(2016-03-03):
提示:Schematic export failed or was cancelled,please consult transcript windowLSW提示:
*WARNING* (DB-270211): dbOpenCellViewByType: Failed to open cellview (sram_sa schematic) from lib (A1) in 'r' mode because cellview does not exist, or cellview type is not recognized by dbOpenCellViewByType.

*Error* dbClose: argument #1 should be a database object (type template = "d") -

刚安装好的软件,第一次跑lvs,出现这个问题。我把电路check save了,也没有用。并且每次check都会自动产生一个lck文件。请教一下各位,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刚刚试了试,通过lsw窗口可以导cdl,也可以做lvs。就是没法直接用calibre导cdl。是不是我设置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 名稱配搭不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我电路和版图放在一个cell,名称一样的。况且我手动导出cdl也是叫那个名字,但是就可以跑

网友B:
Failed to open cellview (sram_sa schematic) from lib (A1) in 'r' mode because cellview does not exist, or cellview type is not recognized by dbOpenCellViewByType.
不是说的清清楚楚了?

网友:
不知道怎么为你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没看明白,请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指教,用通俗点的说法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你从LSW窗口可以导出cdl就逆天了,好好把各个电路以及子电路检查和保存一下吧再试。

回复 网友D: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可是,我真的就可以导出!我暂时也是这么做lvs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的电路好像有问题

网友(2017-09-03):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如果删除lck文件还是不行的话,可以检查下原理图是不是有问题没有解决。我是重新建了一个新的cell把原来的原理图和layout拷贝到新cell里,然后把之前加过来的symbol都删掉后重新加入symbol.检查没错后用CDL重新生成netlist文件后再LVS的。不然如果原理图有问题会一直删不掉lck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也想知道怎么用lsw窗口导cdl和跑lvs

网友(2018-07-22):
我也遇到啦

网友:
cellview does not exist, or cellview type is not recognized by dbOpenCellViewByType.

网友(2020-09-10):
引用 网友B:
Failed to open cellview (sram_sa schematic) from lib (A1) in 'r' mode because cellview does not exis ...

是在显示你的优越感???有这功夫都解答出来了,就是不说 还告诉你这问题很简单。

网友F:
啊 我今天就遇到了这个error 重新建的新的schematic和layout,注意对应好元件,另外这两个文件的名称也要对应好是“schematic”和“layout”,解决了~

网友G(2020-11-09):
引用 网友F:
啊 我今天就遇到了这个error 重新建的新的schematic和layout,注意对应好元件,另外这两个文件的名称也要对 ...

老哥  我觉得不是自己的问题  用别人的电脑就行  自己的电脑就不行 细说一下怎么解决吗

网友H:
看了半天貌似Calibre不能自动导出网表跑LVS还不是个例啊?我看了我的错误提示“  ”大概说的库的问题,不清楚啥意思,我现在也都是采用手动CDL导入网表来验证LVS的。。。难搞的很。。。。。。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看了半天貌似Calibre不能自动导出网表跑LVS还不是个例啊?我看了我的错误提示“”大概说的库的问题,不清楚 ...

怎么手动导lvs  求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怎么手动导lvs  求救啊

我说的手动指的是手动抽取CDL网表数据再导入到calibre里面来跑LVS,通常不都是可以在calibre里面选中“export from schematic viewer”来自动抽取网表的么,只是我也不知道那里出了问题,自动抽取网表提取失败,就像楼主说的那样,我看了半天貌似没人知道咋回事儿都是采用手动来玩儿的,费劲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老哥  我觉得不是自己的问题  用别人的电脑就行  自己的电脑就不行 细说一下怎么解决吗
...

之后我又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在做LVS测试的时候,schematic和layout对应不了,使用(1)检查了元件和端口的对应并重新建立了新的cell(schematic和layout的),依旧没有解决。
我回想,刚刚改动了什么,改变了子子元件(下2层元件)的schematic,然后我从在子元件(下1层)和本层的schematic中重新“i”了改动过的symbol,然后“ctrl+x”保存,重新载入对应的layout,连接好。

网友H:
这个问题搞定了,是环境变量的设置问题,针对".bashrc"环境而言,需要添加变量"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到“.bashrc”就可以了,或者直接在Terminal窗口手动执行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就可以了,".cshrc"环境下,执行命令为“setenv CDS_Netlisting_Mode Analog”就可以了,执行完成后在当前命令窗口下启动Virtuoso即可。也可以叫公司的CAD工程师把环境变量写入对应的环境设置下。

网友(2021-12-24):
引用 网友H:
这个问题搞定了,是环境变量的设置问题,针对".bashrc"环境而言,需要添加变量"CDS_Netlisting_Mode=Analo ...

cdl网表导出为digtal的时候可以很顺利,但是选择analog就failed;calibre里面的export from schematic viewer自动导出失败,请教一下是否能设置calibre这个的选项为autocdl;或者是版本过高不匹配ic51吗?

网友I(2022-04-28):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这个cellview type有问题,比如你是直接从别的view拷贝过来的,然后直接修改的。这个时候重新通过schematic重新生成symbol就可以了。如果想要保持原有的symbol形状,可以把之前拷贝的那个symbol除开绿色的形状保留,其余的像@xxx什么的都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这个cellview type有问题,比如你是直接从别的view拷贝过来的,然后直接修改的。这个 ...

很多人习惯拷贝别的view里面的symbol直接到新生成的symbol里面,还不把@xxx什么的删除就容易引起这个错误

网友(2023-04-13):
引用 网友H:
这个问题搞定了,是环境变量的设置问题,针对".bashrc"环境而言,需要添加变量"CDS_Netlisting_Mode=Analo ...

亲测可行,谢谢

网友(2024-02-26):
是不是calibre文件被锁了?删掉calibre再跑一下试试

网友(2024-06-30):
我的是原理图没有打开,要点确认并保存。我打开的是config文件,导致没有生成原理图网表文件。打开原理图,点击保存后,再运行lvs,跑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