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pss仿真方法中large信号为什么只能有一个

楼主(2016-03-03):
如图所示,为一个passive mixer的线性度仿真,qpss设置,我的LO和LO2是本振信号,相位差180,25%占空比方波信号。但是两个信号不能同时设置成Large。请问这种情况下要怎么仿线性度?请大神相助!

网友(2021-01-06):
你好,qpss仿真设置截图能发下嘛,最近也在搞mixer,谢谢!

网友A(2022-08-06):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我的是两个相位差180°的LO信号,最后我的设置是让其中一个为大信号,另外一个为小信号。但是仿真有情况下可以收敛,有些情况下不能收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我的是两个相位差180°的LO信号,最后我的设置是让其中一个为大信号,另外一个为小信 ...

感觉可以在analoglib中调用一个理想的delay,然后delay后得到想要的输出,这样子可以减小信号源的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