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do中的SDK无法启动问题

楼主(2016-03-03):
刚接触到vivado,不会启动sdk,请假各位,先谢谢各位了
sopc的硬件工程建立完成之后生成bitstream成功后launch SDK 失败

修改export lacation层层深入 sopc_project_20160302  -->sopc_project  -->sopc_project.runs -->impl_1 或者 指定到sopc_project.hw / sopc_project.ip_user_files/sopc_project.srcs -->sources_1。
就是能指定的目录都指定了,新建路径也不行。 以上方法都无法解决上面这个问题。

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问题1,这个问题是什么导致的,怎么解决呢?

    问题2:如果我在sopc_project下自己新建一个文件夹,单独启动SDK建立软件工程。那么硬件会自动搜寻到他的软体吗?不不能自动搜寻到,那么该如何设定呢

楼主:
缺少了一步  file -->export --> export hardware

网友:
用的VIVADO哪个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A:

   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