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DO

楼主(2016-03-03):
1 LDO的调整管是处在饱和区还是线性区,要是处在线性区为什么叫低压差线性稳压器,有的说是处在线性区。2 当输入电压增大时例如8v,输出电源也会稳定吗,还是会随着输入电源的增大而增大

网友:
1,处于饱和区,满足环路带宽和PSRR要求
2,低压差,是指PASS管的VDS可以很小,如PMOS管
3,当输入电压增大或者减少时,输出值理想是不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