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F卡资料

楼主(2016-03-03):
各位有CF卡的好点的资料吗?千万别是那个规范了,我看了。最好有代码示例,读写步骤了。

楼主:
都没有人做过的?还是自己来顶起吧!通过一个一个的对CF卡命令的尝试,写了个代码可实现对CF卡的读写操作。经过了验证的。先说明几点,采用的是memory模式,

楼主:
module cfcard (

  //---system signals---
  input            clk,
  //input            rst,

  //---control signals---
  //input            wrreq,
  //input            rdreq,
  //input[27:0]      LBAADR,
  //input[7:0]       dat_in,

  output reg       wren,
  output reg       rden,
  output    [7:0]  dat_out,
  output reg       dat_valid,

  //---cfcard signals---
  input            CF_WAIT,
  input            CF_READY,
  output reg       CF_OE,
  output reg       CF_WE,
  output reg[1:0]  CF_CE,
  output reg[10:0] cfadr,
  output reg       CF_REG,

  inout [15:0]     cfdat
);

///////////////////////////////////////////////////////////
reg         rst;
reg [31:0]  rst_count='d0;
always@(posedge clk )
begin
   if(!rst_count[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