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大家,eMMC协议中的动态容量管理是必须要实现的吗?

楼主(2016-03-04):
100资产
最近在做eMMC控制器,看到动态容量管理一节,不是很理解,请前辈们不吝指导。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几个缩写是NAND类产品常见的术语,看来你对eMMC的基本特性还没有了解啊。多看看资料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不要实现条件,所谓动态容量管理,是指eMMC是使用过程中因PE cycle的增加,用户可用容量逐渐减少,为了填充用户可用容量的减少部分,FW通过压缩spare 区来填充用户可用容量。。

网友(2016-07-31):
这个问的比较专业和高深,惭愧,我现在回答不了。

楼主(2017-04-22):
回复 网友A:

前辈你好,你所说的“PE cycle”, “FW”,  “spare区”  分别指什么,可以解释一下吗?另外,你是说不是必要实现条件吧?

网友(2017-08-22):
回复 6# fkl523 请问,你的eMMC坏块管理实现了吗?看了好久的文档也没找到实现方法,能指点一二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