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 buck不稳定问题求助

楼主(2016-03-04):
设计了一个电压模式,PWM控制的buck regulator,开关频率1MHz。测试的时候发现,加大负载后就会出现不稳定问题。图中黄色是输出,蓝色是sw节点,第一张轻负载,后面两个是加大负载后的波形。
请问各位大大,这个问题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另外,我这个buck是整个SoC的一部分,所以引出到片外的只有输出和sw节点,输入和其他模块共享。如果是环路相位裕度不够,测试要怎么做才能确认原因呢?如果做fib呢?谢谢~

网友:
看不懂,学习一个~

网友:
你可以测量一下load transient 的测试,通过波形来确定是否你的PM不够。如果是current mode 的话,建议修改下负载电容,通过改变输出极点的位置,来进一步判断稳定性问题。

网友:
#4 楼说的对,如果有条件,可以测一下带宽和Phase Margin,再修改Cload试试

网友:
电感电流波形可否给出?

网友:
调节下环路参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