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设置ICC 自动使用diodes修复antenna 违例

楼主(2016-03-04):
怎么定义diodes cell 使得set_route_zrt_detail_options -antenna_fixing_preference use_diodes 这条命令生效,插入diode cell。
还是说有其他方式是软件识别!

网友:
set_route_zrt_detail_options -insert_diodes_during_routing true

楼主:
加上-insert_diodes_during_routing true
route_zrt_detail -incremental tru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刚发现,不过还是谢谢你!但还是不能清干净

网友:
1)设置 max net length
2)上大招,改小这个单元的antenna gate area值,骗下工具让他多考虑下antenna,一般不用,怀疑你应该是布局方面有点小问题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