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把我电脑cadence里的原理图复制到别人的电脑???

楼主(2016-03-04):
怎么复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拷出来呀,再导进去呀。不过得用相同的工艺库。

网友:
若你用的是VMware虚拟机,可以使用虚拟机与Windows的共享文件夹进行导出
共享文件夹一般在Filesystem/mnt/hgfs下边
从Windows导出之后,把Copy到别人的电脑的共享文件夹下
再从别人的cadence下边把你自己的库的路径加好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这么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