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layout从smic转到tsmc时,如何将layout中smic的pcell转成tsmc的pcell

楼主(2016-03-04):
我转到tsmc后layer都对了,不过会产生很多cell,都是什么孔啊,还有mos管,请问可以转过来后直接调用成tsmc的pcell?

网友:
干嘛这是,换工艺就找工厂直接要啊

回复 楼主:

网友:
好像不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要转layout,但是转了过后会有一些新的cell比如M2_M1$$1988啊什么的,其实就是M2_M1的孔,我是想在转到新的工艺后,不产生这些CELL,而是调用的自生的pcell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修改layout只能flat来修改么?   好麻烦

网友:
不行吧,哪有这么简单就变成另外一家的了,工艺规则都不一样

回复 楼主:

网友:
mcell 可以, 但是pcell 好像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smic的工艺和tsmc的挺像的,我们干过把tsmc的版图导入到smic里面,然后修改一下,验证过了就给客户

网友:
不清楚楼主是不是用GDS转的,如果是GDS,一般默认情况下,stream out时不保留Pcell啊~或许你可以找CAD帮帮忙,这样不仅需要Layer对应,Device也要一一对应~

网友:
pcell应该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