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仿1dB压缩点时,beat frequency怎么不是100MHz?

楼主(2016-03-05):
资料上说选择auto calculate后,beat frequency应该是100MHz;为什么我这里beat frequency是跟port设的频率一样,不是100MHz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随意。

网友:
因为你的rf频率是100k

网友:
beat frequency不是默认100M?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是

楼主:
当然不是
引用 网友B:

    這裡輸入port的頻率應該設成多少啊?

网友B:
這裡輸入port的頻率應該設成多少啊?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定啊

楼主:
你自己定啊
引用 网友B:

    这个怎么定啊?

网友:
你的射频输入频率是多少就填多少

楼主:
你的射频输入频率是多少就填多少
引用 网友B:

输入200k也可以?